直流调速
590直流调速器故障

楼主(2010-04-20):
各位好,今天我单位有一台590直流调速器出现励磁故障,经检测,发现励磁无输出,请问一下,这个故障好修吗?

网友A:
励磁无输出你看看是不是模块坏了,同时检查电源板励磁触发部分是否有坏的痕迹,修好是肯定可以的。

网友B:
查一下励磁的驱动电路。590故障报警可以联系13830812651技术交流

网友C:
大量求购 价格好的拆机闲置的二手欧陆590系列直流调速器,具体可QQ联系:445772180或电话:15805876438 谢谢

网友D:
欧陆590.,690技术交流可联系QQ:1079138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