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故障??求原因!

楼主(2010-04-20):
现在实习住单身宿舍,一起的有20个宿舍,白天中午20个宿舍一起做饭我这不掉闸,晚上只我这宿舍做饭我的闸却总掉!(每个宿舍都配电度表和断路器)            为什么掉啊,白天不掉,晚上掉,电压的问题么,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我认为有以下几点:断路器性能坏;; 晚上照明耗电量大..电流大,电压低导致掉闸;;

网友B:
看看你自己的用电器 拿个表测下电流

网友C:
断路器老化了!电量足,触点发热大,热量大它就跳闸.

网友D:
看  看  你 的 灯

网友E:
如果你的电饭锅漏电,你宿舍的断路器如果安有漏电保护器只要你一使用就会自动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