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I/O冗余的问题.

楼主(2010-04-20):
我知道冗余是直接在外部送入两路同一测点的信号.

我DCS常用的I/O板卡冗余,是将两块板卡靠在一起,而外部接入的信号只有一路,怎么来实现冗余呢?比如和利时的系统.

这方面一直有些迷糊.

网友A:
我不知道和力时的系统怎么做的,可是我知道中控的接线。冗余就是对于一个点来说的。就是一个点的信号同时可以进两个卡。你把两个卡同样端口短接了        一个信号不就可以同时进两个卡了吗?不论哪个卡工作了不都是在处理这个信号吗?这样就冗余了!对不对?

网友B:
不用考虑怎么接,这是DCS厂家的问题,他们肯定有接入的方法,而且是标准的,不是短接那么简单。

网友C:
控制系统的IO冗余,主要包括AI冗余、DI冗余、AO冗余、DO冗余,一般分为输入冗余子系统与输出冗余子系
统;IO冗余模式主要有双重化冗余、三重化冗余、或多重化冗余;一般DCS采用带诊断的双重化冗余,要求较
高的安全相关控制系统,如ESD、SIS、ETS等,则采用三重化、或四重化冗余。

IO输入冗余,一种方式是单传感器或单变送器接入双IO模块,可通过专用底座或专用转接端子板;另一种方
式是用双传感器或双变送器分别接入双IO模块,此时传感器也冗余了;如热电阻、热电偶常采用后一种输入
冗余方式,采用双支热电阻或双支热电偶的成本增加并不高,但可靠性显著提高。IO冗余诊断、表决、隔离
等方面的工作量更大,即开关量和模拟量的输入输出表决算法、输入输出自检和故障报告机制等等。

IO输出冗余,则更复杂;所以,有些厂家支持IO输入冗余,但未必支持IO输出冗余,尤其是DO冗余;而应用
于安全级的控制系统,则必然支持IO的全面冗余和多重冗余。

其实,许多系统所支持的IO冗余,需要用户通过工程编程来实现,即所谓的软冗余,实际上任何控制系统都
可以通过用户编程来实现IO软冗余,如PLC,也有厂家提供类似的冗余解决案例;但是,这样的IO冗余,具有
以下缺陷:(1)缺少充分的硬件诊断信息,即判据不充分;(2)通过用户控制程序运行,占用控制CPU负荷
,实时性不够;设计不当甚至影响用户程序的执行;(3)用户编程水平的参差不齐,不可能全面掌握产品设
计原理,可能存在设计缺陷。最终的结果是冗余了反而不可靠,或降低了可靠性,这样的IO冗余也就是一种
心理安慰。所以,大多数的IO软冗余,既不可靠也不充分,实际上是伪冗余。

所以,真正意义上的IO冗余,必然是内置内嵌的,配合硬件模块的可靠性设计,及其硬件诊断自检与表决机
制,无需用户编程,只要组态配置即可完成IO的冗余设计。

网友C:
再补充一个UW500控制系统的冗余结构图,说明上述问题,请各位指正: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我有一些了解了.

正如你所说,温度点需要冗于的话,可以使用双支热电阻.

网友C:
不客气,同行技术交流,互相学习;I/O冗余可以自己在现场通过简单的工程方法进行验证,测试一下就知道性能水平;

网友D(2010-05-22):
有难度的问题,知道冗余,但并不知冗余的机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