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 电机掉电的原因

楼主(2010-04-21):
        我们工厂最近正在进行开车前的设备调试,可是一连几天循环水泵的电机总是在掉电。

        现象:正在运行的水泵电机电流瞬时掉到零,压力也瞬时跟着掉道零。正常时电流220A,压力3.5公斤。这种现象这几天一直频繁出现。

        经过观察发现,三项的电流,软启动不平衡导致跳闸。我现在不明白这是电机原因?还是变频器质量问题?或者是电网供电的问题?

        我只有三分的积分,所以现在只能给一分的悬赏。谢谢高手了。

网友A:
变频器质量问,电机极电网不可能。

网友B:
变频器的问题  应该是质量不好

网友C:
估计是变频器的原因,换备用的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关心。今天我们公司和供电局联系了一下。原来供电局给我们三相电的一个相被一个火车站用了。所以一过火车就电流不稳!        我感觉我们这里的供电局太不是东西了。今天下午经协调我们这里的电流稳定了  成功的运行10个小时。    再次真诚的谢谢大家的关心。

网友D:
不是我钻牛角尖啊,你的电机电流不是不稳定啊,是你那的电压不稳定和供电容量不够才对!!!

网友E:
供电容量不够电机电流不是不稳定

网友F:
可以去天启电机论坛看看
天启电机论坛 天启电机论坛是探讨涵盖电机变压器设计开发,销售与采购,人力资源,质量与检测,电机维修的综合性大型论坛
bbs.tian777.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