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伺服电机上的额定脉冲数

楼主(2010-04-21):
指的是四倍频前的还是四倍频后的?

如三菱J3伺服标称的是262144p/r,这个四倍频之前还是之后啊?

网友A:
J3编码器的262144是对正余弦信号的高倍率电子细分的结果,而不是通常所用的增量式方波编码器所用的简单4倍频。

楼主:
那如果我希望用定位模块控制J3伺服电机转一圈,应该设定发脉冲数262144个脉冲还是262144*4个脉冲?

网友A:
如果电子齿轮比为1:1,就需要发262144个脉冲。无需*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