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FX2N-4DA的问题

楼主(2010-04-21):
各位高手请教:

【TO  K0  K1  DO  K4  】什么意思啊!

网友A:
不是很精通

大概是:将D0的数据写入模拟量

网友B:
你的模块是4DA嘛,安装位置是在主体后的第一个位置,对4DA的缓存第四个写入D0

网友C:
翻翻笔记给你回答一下:to :写

就是将从D0元件开始的4个字的数据,写到特殊功能模块K0(0#)中,编码为K1开始的缓冲寄存器中

第一个K0表示PLC连接的第一个模块(假设为2N-4AD)

第二个K1表示2AD对应得BFM表里面的首元件号(不同的模块BFM表是不一样的,你要查手册的,是#1平均值取样次数)

第三个D0,这里是用数据寄存器放数据的,就是你要传送的数据,一般也会是K10啊,H3300啊什么的

第四个K4表示待传送数据字数

网友D(2010-06-22):
TO       K0                  K1               D0                   K4

             1                    2                  3                      4

TO 是对模块FX2N-4DA的写入指令

1、K0表示你PLC后面插的第一个特殊模块(前面不管插多少个输入输出模块,对于最靠近PLC端的定义地址为0),如果在你FX2N-4DA后面有几个输入模块,还有个FX2N-4AD,那么这个FX2N-4AD的地址就定义为K1

2、K1是指BFM中的#1,指通道CH1,由于你用的是4DA,就是有4组模拟通道输出(CH1,CH2,CH3.CH4)对应的就是K1,K2,K3和K4.

比如这里是K2的话就是参照BFM中的定义就是指CH2输出

3、D0是你要输出的数据存放地址,也可以输出常数K100,说白了就是你要输出多少就是由D0决定的

4、这里的K4表示传输的位数,因此整个指令要这么理解,实际上是4个指令

把D0里的数据传送到CH1输出

把D1里的数据传送到CH2输出

把D2里的数据传送到CH3输出

把D3里的数据传送到CH4输出

如果是TO  K0  K1  DO  K2

就是把D0(D1)里的数据传送到CH1(CH2)里面再输出

TO  K0  K1  DO  K3

就是把D0(D1)(D2)里的数据传送到CH1(CH2)(CH3)里面再输出

这里面最后K(n)决定输出几个通道,数据D0后面自动占用n个地址

网友E:
楼上的说得太对了,很受用,其实模拟量的我一直在用,但是要我解释得怎么清楚我还得去找资料。

网友F:
TO指令是外部通信指令,

意思就是4楼说的意思!

d0~d3分别传送到输出bfm#1~#4;

就是输出4路的模拟量!

网友G(2010-08-06):
你可以直接去找三菱FX-4DA的手册,里边有实例程序的,只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H:
例子:需要10mm定位,4ad如何编写?

网友I(2010-12-04):
谢谢很好的解释,大家都来学习。

网友J:
TO K0 K1 D0 K4

1 2 3 4

TO 是对模块FX2N-4DA的写入指令

1、K0表示你PLC后面插的第一个特殊模块(前面不管插多少个输入输出模块,对于最靠近PLC端的定义地址为0),如果在你FX2N-4DA后面有几个输入模块,还有个FX2N-4AD,那么这个FX2N-4AD的地址就定义为K1

2、K1是指BFM中的#1,指通道CH1,由于你用的是4DA,就是有4组模拟通道输出(CH1,CH2,CH3.CH4)对应的就是K1,K2,K3和K4.

比如这里是K2的话就是参照BFM中的定义就是指CH2输出

3、D0是你要输出的数据存放地址,也可以输出常数K100,说白了就是你要输出多少就是由D0决定的

4、这里的K4表示传输的位数,因此整个指令要这么理解,实际上是4个指令

把D0里的数据传送到CH1输出

把D1里的数据传送到CH2输出

把D2里的数据传送到CH3输出

把D3里的数据传送到CH4输出

如果是TO K0 K1 DO K2

就是把D0(D1)里的数据传送到CH1(CH2)里面再输出

TO K0 K1 DO K3

就是把D0(D1)(D2)里的数据传送到CH1(CH2)(CH3)里面再输出

这里面最后K(n)决定输出几个通道,数据D0后面自动占用n个地址

说的好啊,要学好to 和from指令啊!

网友K:
4楼解说的太详细了。

-------------------------------------------------

USB转COM 590编程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L:
把数据K0写到节点号为K1的扩展模块里面的D0--D3数据区里面(从D0到D3的连续4位)

网友M:
给你资料,供参考。希望能帮到你。请给联系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