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意大利语计算机编写的S7-300PLC程序怎样 在中文计算机里打不开

楼主(2010-04-21):
用意大利语计算机编写的S7-300PLC程序怎样 在中文计算机里打不开

网友A:
可以呀。。。。QQ25536233

网友B:
在STEP7里面可以设置在任何语言下打开

楼主(2010-08-02):
还是打不开,用什么方法可以打开呢

网友C:
STEP7版本是一样的吗

楼主:
是的,电脑还要不要做什么设置

网友D:
打开你程序的文件夹,里面有个Global的文件夹再进去,找到一个叫language的文件,用notepad打开,将Italy改为Chinese,保存退出就可以了,保存成English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E(2010-10-06):
也可以直接删除掉language的文件

网友F(2011-11-15):
怎么打不来language文件呢    我转的是Step7 V5.4  ?

网友G:
删除language文件

网友H:
需要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