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运行灯输入输出点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0-04-21):
PLC运行灯。输入输出点指示灯不亮.电源灯亮.输出24V只有16V左右,大家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
台达DVP32ES,运行灯不亮,有没有可能程序丢失。24V拆掉负载量的是16V.

网友A:
输出24V短路了,查一下外接的开关

楼主:
外接的开关在PLC端子处拆掉后量的。

网友B:
应该是24短路了,拆掉输出负载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空电源板时候测量下24V电压是否正常。。。

-------------------------------------------------
二手PLC 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编程电缆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长期回收 好坏 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网友D(2010-08-16):
PLC中没有程序或是程序丢失,+24V电源外部负载电流过大,建议用一个外部DC24V电源。

网友D:
主机的正面均有一个「POWER」的LED 指示灯,当主机通上电源时,POWER 的绿色指示灯亮。如果主机通
上电源时此指示灯不亮,请将 +24V 端子配线移出,如果指示灯正常亮起时,代表着+24V 直流输出供应负载过大,
这种状况下请不要使用 +24V 端子的直流电源,请另行准备DC24V 电源供应器。当排除以上的原因,并确认电源
输入正常,该指示灯仍不亮,则表示此PLC 已故障请更换,并送回原代理商维修。

网友E:
建议用一个外部DC24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