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kw用多大的电缆

楼主(2010-04-21):
各位师傅,800kw要用多大的电缆。

网友A:
380V市电你用200MM2的电缆线比较保险

网友B:
没有给出电压等级,不好计算。

-------------------------------------------------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网友C:
电压等级,使用条件不明确,说不出来

网友D:
没有200mm2规格的电缆,即使有,按380V市电等级,200mm2最多只能载流500A,除非200mm2的电缆芯是银的。

网友E:
中国有185mm2  240mm2   300mm2  ,真还没有见过200mm2的电缆,你们在外国购买电缆吗

网友F:
你要用四根VV22--185的电缆并联使用啊

网友G:
一般380V800KW的电流在1500到1600A左右,这样最起码要300的单芯2路或240的单芯3路并起来用,即使这样电缆的温升还是会很高,不过能使用了

网友H:
如果是铜心线,那就用200平方吧,这样安全系数高。

网友I:
不懂的不要乱说,误人子弟,认同楼上几位朋友的意见

网友J:
380V800kw铜芯的电缆300平方,单股架空可考虑240(推荐)或180

网友K(2010-05-25):
引用 网友J:
关于380V800kw铜芯的电缆300平方,单股架空可考虑240(推荐)或180

不要听他们乱讲, 那个电流会很大的.200平方和300平方肯定不够.比较认同4X185并联,或者最起码要300的单芯2路或240的单芯3路并起来用,或者线径更大一点,如果是工厂长期负荷,建议偏大,如果是发电机电缆偶尔使用,可以偏小一点

网友L:
可以考虑采用300平方4根并联。

网友B:
如果是380V的电机类型那么需要最少是   185平方的线 X 3条并联当 1相使用。     或是300平方的线 2 条并联当1相使用。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590 6RA70 进口全新 光电接近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