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从机里的程序怎么读取?

楼主(2010-04-21):
 请问plc从机里的程序怎么读取,我用三菱GX从PLC主机连接后没有主程序这一项    读不出程序

网友A:
可以,是否GX软件问题。

网友B:
应该可以啊,你确认是GX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可以,是否GX软件问题。

  我以前用就是用这个读的    现在用就是读不出来

楼主:
我以前用就是用这个读的 现在用就是读不出来

黄昏?

网友:
打开GX编程软件,工具栏上有一个图标《PLC读取》点击出现一个对话框点确认就可以了。

楼主(2010-06-16):
引用 网友C:
关于打开GX编程软件,工具栏上有一个图标《PLC读取》点击出现一个对话框点确认就可以了。

 就是没有PLC读取这一选项  我用GX读别的三菱都有读取主程序这一项

楼主:
对:潇洒王子 关于

应该可以啊,你确认是GX软件

 肯定是GX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