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救变频节能技术

楼主(2010-04-21):
本人菜鸟一个,请高手帮忙我应如何计算变频器节省电能,谢谢。

一个热水供水系统由电机直接驱动, 并由比例阀控制P点热水压力.

已知: 电机额定功率为185kW/400VAC, 正常运行负荷为90%的额定功率, 控制P点压力为22~24Bar,
目前阀门开度为春秋季50%, 夏季开度为30%, 冬季开度为90%, 泵运行时间为350 天/年, 一年四季等分.
问: 准备一个方案, 将电机由直接驱动改为变频驱动. 全年将节省多少电力?(变频器效率98%)

网友A:
我不会计算,但是感觉你给的参数少了一些泵的参数。 若是你有“正常运行负荷为90%的额定功率”这个结论,就不用计算了。并且这句话不好理解,最好解释下。

网友A:
应该还要用到泵的输出流量和管道中的流量,这应该是最主要的。  没计算过,顺便提两句

楼主:
正常运行负荷为90%的额定功率 这句话应该是正常运行电机 其实只需要用到90%的功率 其余的应该是浪费了

网友A:
这句话好像对计算没什么用处。计算变频器的节能主要考虑其工作频率,也就是转数。而在恒压供水上决定转数的就是恒压,在管道里就是泵的出水量要大于或等于管道的出水量才能将水压稳定到某一值。才能将转速稳定和降下来从而达到节能。

你给的这句话若是我理解成 只要90%的功率就能达到要求,那么变频器就是将转速降下一点将功率达到90%,你就不用算了就是他。

若是理解成他只要90%的功率就达到泵的要求了(通过泵的额定压力和额定流量来计算 相应泵对电机功率的要求),那么还是需要你管道的出水量 才能考虑怎么计算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