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中怎样在通讯中断时将数据都清零!

楼主(2010-04-21):
我用的是FSGATEWAY和OPC server 通讯,现场将网线拔掉后,数据保持最后一次更新数据,怎样做才能将所有数据清零,这样在Intouch中有提示作用?

网友A(2010-05-27):
我觉得重新初始化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在“工具-配置-WindowViewer”里的“I/O”项中,选择“重新初始化缺省值”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