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情况功率(负载)怎么算?

楼主(2010-04-21):
我单位,配电室。变压器后总开关(低压侧)(10kv变400V)。线电流460A(三相基本都是这个数值),后面是一个电容补偿柜,电容柜后面的总开关线电流:500A(三相都基本是这个数值)。总功率因素表显示0.9。现在我想算我单位总的用电负荷。

第一个算法:P=500*400*1.732*0.9=311.760KW

第二个算法:P=460*400*1.732=318.688kw

哪个算法对?补偿后的总电流还每相多了40A左右,怎么解释?

电力公司收电费时,算不算我单位的那个功率因素?

怎么工控网里没高人吗!

网友A:
第一种表示的是用户侧计算的实际有功功率

第二种表示的是变压器侧的视在功率(因为他的功率因素不定于0.9,小于)

所以第一种对,但没有包括线路的损失,电管部门的表计一般以更高压变压器前后的表计为准,其它数据仅参考,会在这两个数之间。或者说根据线路长短和线径略大于这个数。

至于为什么电机侧的电流大,因为补偿前(电机侧)功率因素小,这就是为什么要补偿的原因了,减少了线电流。

楼主:
谢谢楼上。线损我可以自己实测。

网友B(2010-06-22):
1.电力局测量时要用专门的计量柜.内有无功和有功两部分.

2.电流相差40A是对的.你电容柜的前端是460A,后端是500A .补之前是500A(无功损耗带来的电流增加).

3.单位的总负荷不是这样算的.你的有功损耗大致是(加了无功补偿)P=460*400*1.732=318.688kw;但是你的无功损耗没有算进去了.一般的估算是有功负荷除以0.7(经验).因为负荷是变动的,功率因素也变动,各种损耗在每一个时刻都不一样,只是相对时间内稳定.

4.你的两个计算公式的误差本来就是人为测量误差.你不可能同一瞬间测得补偿前和补偿后的准确电流和那一瞬间的功率因素.如何判定必须要用仪表同一时刻去测量.你用(460/500=9.02),你看你计算的误差和表是不是相差0.02的功率因素值.你说是什么原因.典型的是测量方式出问题了.

5.单位的总负荷就是有功总负荷/0.7;这个经验公式,然后在略有赢余.有的说是乘1.25的系数,实际就是除0.75.你可以总负荷其实就是视在功率,等于无功功率+有功功率.在没有手段去测量无功(应该有无功功率因素表,无功功率电度表)时.就是通过这种估算的办法.因为变压器的实际带载能力就是标称功率的70%左右.单位总负荷的算法一定要考虑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