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PLC与PC连接通信错误

楼主(2010-04-21):
PLC是C200HG 的,我电脑是用USB转RS232接专用编程电缆连接PLC的。

我现在用自动在线都是显示的通信错误。

请教一下,这是我电脑硬件问题呢,还是软件(CX-P)设置问题,或者是USB转RS232线的问题?

请各位帮忙看下问题所在,我以前都是用的西门子的,对欧姆龙不熟悉

网友A:
特价,特价,4月清仓大特价!
西门子四代 6ES7 972-0CB20-0XA0PLC编程电缆,通讯稳定,波特率自主适应,无需要安装驱动。适用西门子S7200/300/400系列PLC。功能和原装一模一样.
各品牌的PLC编程电缆,原装进口锂电池,cp5611卡,总线连接器,西门子总线电缆,文本,永宏PLC均特价销售中! 文本价格低至260
随时欢迎定做各种非标电缆,价格优惠,品质保证!
有需要请随时Q我!
联系人:茶麒麟小姐
联系电话:13728186991
QQ :1309393161

网友B:
有没有装usb的驱动?

如果没有,去欧姆龙的网站去下一个

网友C:
通讯参数设定是否正确?USB端口选择是否正确?

楼主:
对:bluepig 关于

有没有装usb的驱动?

如果没有,去欧姆龙的网站去下一个

内容的回复:

不知道你说的是USB转RS232的驱动呢,还是PLC USB驱动?USB转RS232之后连接编程电缆应该属于串口通信呀,难道还必须装PLC USB驱动吗?

楼主:
对:scopius 关于

通讯参数设定是否正确?USB端口选择是否正确?

内容的回复:

通信参数设定正确,端口选择正确,我很迷惑,怎么就不能通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