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漏电断路器的小问题

楼主(2010-04-22):
请教各位大虾:有一个3相4线漏电断路器,合闸即跳闸,拆除漏电断路器下端3相火线还跳闸(完全拆除),拆除N线合闸正常,检查发现N线接地,查此漏电断路器使用说明有一条负荷侧N线接地,会使正常工作电流经接地点流入地造成误动。我不明白现在漏电断路器下端没有用电设备(火线以拆除),只有N线接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查找资料我以知道漏电保护器工作原理是:正常工作时电路中除了工作电流外没有漏电流通过漏电保护器,此时流过零序互感器(检测互感器)的电流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总和为零,互感器铁芯中感应磁通也等于零,二次绕组无输出,自动开关保持在接通状态,漏电保护器处于正常运行。当被保护电器与线路发生漏电或有人触电时,就有一个接地故障电流,使流过检测互感器内电流量和不为零,互感器铁芯中感应出现磁通,其二次绕组有感应电流产生,经放大后输出,使漏电脱扣器动作推动自动开关跳闸达到漏电保护的目的。

网友A:
三相负载严重不平衡引起零位漂移这时N线对于真正的零位就有电压差,N线因接地就有电流。互感器检测到此电流。

楼主:
对:CZQXW 关于三相负载严重不平衡引起零位漂移这时N线对于真正的零位就有电压差,N线因接地就有电流。互感器检测到此电流。 内容的回复:谢谢,我不明白漏电断路器下端没有负载。你的意思是漏电断路器上端其他三相负载严重不平衡引起零位漂移这时N线对于真正的零位就有电压差。那这是测N线与真正的零位有电压。

网友B:
零线源边接地不达标就有电压差。

-------------------------------------------------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网友C:
零线对地线在强电系统中电位相差比较大的,相碰还会产生火花,也就相当有电流通过当然要跳闸了,哪怕后面没有负载的情况况下也是,

楼主:
对:文彬2 关于

零线源边接地不达标就有电压差。

-------------------------------------------------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内容的回复:谢谢

楼主:
对:vtesmq164099284 关于零线对地线在强电系统中电位相差比较大的,相碰还会产生火花,也就相当有电流通过当然要跳闸了,哪怕后面没有负载的情况况下也是, 内容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