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安川变频器的怪故障VCF

楼主(2010-04-22):
请问各位师傅:一台安川G7 15KW的变频器有时报警vcf,能复位,可是过会还是会出现这个故障,是什么愿因,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只有修理了

网友B:
把连接排线更换,连接稳当

网友C:
有一台安川G5经常出现BB报警,不知是主板那里原因?

网友D:
说明书上说是主回路电容器中性点电位故障,主回路电容器的中性点电位失衡过大。

网友E:
vcf有这故障码

网友F:
VCF<中性点失衡>

一般是驱动板的问题,5V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