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与台达变频器怎么通信

楼主(2010-04-22):
我在学习一个台达ES PLC与台达变频器做通信,变频器是两个VFD-A,两个VFD-B。给变频器写入运行频率,运行信号是端子控制的。

我用的是RS指令,请问有这样的示例吗?

网友A:
手册上面有详细 的例子

www.ytlead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