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关于PC机从ethernet网络中获取S7-300数据.

楼主(2010-04-22):
有若干台西门子S7-300PLC,部分是通过ethernet联网,部分是单独的。目前需要上位机业务软件需要从这些S7-300上获取数据,想请教下:

1.首先顺便问问PLC网络知识:S7-300是通过配置以太网通讯板卡(类似CP343-1模块)来提供以太网服务的吗?每个PLC都有确定的IP地址?这些PLC是需要用以太网交换机(类似西门子的SCALANCE X-005)接入到网络里的吗?

2.PC机需要配置工业以太网网卡,对吗?具体采用西门子哪个型号的网卡?请帮忙推荐下(CP1616,CP1613,CP1612,CP1512)?

3.PC机上的软件如何通过CPxxx卡从网络里PLC上获取数据?CPxxx卡提供相关的开发包吗(我们打算用微软的.NET开发)?还是需要OPC-SERVER从网络中的PLC上获取数据(然后业务软件模块作为OPC-CLIENT从OPC-SERVER上拿数据,顺便问一下KEPServer可以做到吗?

4.从单机的S7-300上获取数据,PC机需要配什么板卡呢?PC软件又是需要什么开发包(驱动)与S7-300获取数据呢?

以上问题请这里的高手帮忙一一解答下吧,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A:
1、带有PN口的S7-300不需要使用CP343网卡,每个模块具有确定的MAC地址,而IP地址由用户组态时分配。

2、PC机使用的普通的网卡也可以。

3、CP通讯卡不提供开发包,请购买西门子的通讯组件SimaticNet软件。

4、从单机获取S7-300的数据,取决于您使用的通讯类型,MPI,以太网,DP或者串口协议。需要Prodave或者SimaticNet,也可以为标准的Modbus,同样取决于您的通讯方式,对于Prodave与SimaticNet来说,是有版权的软件。

Good Luck

楼主:
非常谢谢的答复,关于第三点,是不是一定要购买SimaticNet软件呢?KEPware的OPC-Server不能从以太网里的PLC上获取数据吗?

另外,yuanle,请麻烦你短消息给我一下您的交流方式(MSN,QQ,MAIL等),想找你交流学习下。非常感谢。

谢谢。

网友B:
KEPware的OPC-Server支持以太网通讯

网友C(2013-04-15):
不是很明白,但有一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