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的ethernet组网

楼主(2010-04-22):
各位高手,我是新手,请教下S7-300是怎么联入到ethernet网络的?
是通过配置以太网通讯板卡(类似CP343-1模块)来接到到ethernet网络的吗?每个PLC都有确定的IP地址?这些PLC是需要用以太网交换机(类似西门子的SCALANCE X-005)接入到网络里的吗?
PC机要读取这些PLC上的数据还需要配置专用的工业以太网网卡的吧?具体配置西门子哪个型号的网卡呢?请帮忙推荐下(CP1616,CP1613,CP1612,CP1512)?
另外,上层软件怎样读取这些PLC上的数据(我们的系统用微软的.NET来开发的,有一个模块需要读取这些PLC上的数据),请给个建议吧?谢谢。

网友A:
PC机要读取这些PLC上的数据还需要配置专用的工业以太网网卡的吧   不用普通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