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A10TDTH1与DVP-80EH用RS485通讯无法连接问题求助

楼主(2010-04-22):
台达DOP-A10TDTH1与DVP-80EH用RS485通讯无法连接

用系统键进入HMI系统设置

settings中com1为rs232,9600,1,7,com2为rs485,9600,1,7。保存后在Download Port中选COM2,显示Bypass Mode?Yes/NO,选Yes,显示Bypassing...后不变。

楼主:
台达DOP-A10TDTH1与DVP-80EH用RS485通讯无法连接

用系统键进入HMI系统设置

settings中com1为rs232,9600,1,7,com2为rs485,9600,1,7。保存后在Download Port中选COM2,显示Bypass Mode?Yes/NO,选Yes,显示Bypassing...后不变。

关闭后按Run仍无法与PLC连接。
注:HMI以前试过可以与PLC连接,数据线也是原来用过的。在HMI程序中通讯选项设置也没用。

网友A:
会不会人机与PLC线有问题,要么就是型号不一致

网友B:
检查PLC   D1120_通讯格式、D1121_通讯站号、M1143_ASCII/RTU、M1120通讯协议保持

通讯线HMI  1、4脚短接连线至PLC 485-;HMI  2、3脚短接连线至PLC 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