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A10TDTH1与DVP-80EH用RS485通讯无法连接求助

楼主(2010-04-22):
台达DOP-A10TDTH1与DVP-80EH用RS485通讯无法连接

用系统键进入HMI系统设置

settings中com1为rs232,9600,1,7,com2为rs485,9600,1,1。保存后在Download Port中选COM2,显示Bypass Mode?Yes/NO,选Yes,显示Bypassing...后不变。

关闭后按Run仍无法与PLC连接。
注:HMI以前试过可以与PLC连接,数据线也是原来用过的。在HMI程序中通讯选项设置也没用。

网友A:
触摸屏与PLC做RS485通讯不需要进入BYPASS模式。请确认屏是哪个口与PLC通讯,这个口的通讯设置与PLC对应端口的通讯设置必须一致,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另外硬件接线也请确认是否正常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与PLC做RS485通讯不需要进入BYPASS模式。请确认屏是哪个口与PLC通讯,这个口的通讯设置与PLC对应端口的通讯设置必须一致,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另外硬件接线也请确认是否正常正确。

网友C(2010-05-27):
建议监控下plc通讯参数,是不是被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