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点动开关控制两个输出

楼主(2010-04-22):
用一个点动开关控制Y0.Y1,第一次按下按钮Y0开,松开按钮Y0关。第二次按下按钮Y1开,松开按钮Y1关。请问怎样编?谢谢!

网友A:
0     LD         X000
1     ALTP    M0
4     MPS
5     AND     M0
6     OUT     Y000
7     MPP
8     ANI       M0
9     OUT     Y001
10   END

网友B:
可以用计数器,上升沿,下降沿

网友C:
很好用。但不知ALTP是什么指令。能否详解一下!谢谢

网友A:
或者是按下面的方案要如何?
0 LD X000
1 OUT C0 K1
4 OUT C1 K2
7 MPS
8 AND C0
9 ANI C1
10 OUT Y000
11 MPP
12 LD C1
13 OR Y001
14 ANB
15 OUT Y001
16 RST C0
18 RST C1
20 END

楼主:
谢谢你们!不过程序2,C1常闭改为Y1即可

楼主:
谢谢你们!不过程序3,C1常闭改为Y1即可

网友D:
你可以用交替指令,这样是最快的

网友E(2011-02-10):
我也来发个!!

LDF X0    AND  Y1     MOV  K0   D0

LD   X0    INCP   D0

 MPS     AND=   D0    K1     OUT Y0

MPP     AND=    D0    K2     OUT Y1

END

网友F:
alt是交替输出的意思,后面那个p是脉冲指令的意思吧记不太清了,

网友G:
个人觉的5楼的程序有点问题?

在按第一次X0时,C0,C1同时计,C0计1,C1计1,C0接点使Y0输出。第二次按X0时(也就是松开X0时)

C0和C1计数同时复位。所以C1永远不能计满2使Y1有输出。个人见解,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