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运动控制
安川伺服上电报警AC9故障如何解决

楼主(2010-04-22):
安川伺服上电报警AC9故障如何解决,原以为是编码器连接线接触问题,后将编码器直接焊接连线还是老样子,有三个电机来测试其余两个不会,可以排除驱动和连接线问题,有问题的这个偶尔会有一次正常(5%概率),请教各位!

网友A:
你那个电机编码器坏了

网友B(2010-06-30):
A9是不是电池的电压低了,变码器坏了,一般是16号或明或20号报警.

网友C:
AC9报警是通讯异常,根据WZLJTX的描述应该是编码器坏了,可以维修---13556213286

网友D:
编码器电缆的屏蔽层(编码器侧)不接地也会出现AC9报警。我就遇到过

网友E(2010-09-12):
报警代码AC9编码器通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