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加热管频繁烧毁问题

楼主(2010-04-22):
最近三相加热管频繁烧毁,原来的接法为星型连接,三根发热管的中性点一起接N线

是否为N线的接线松动,导致发热管承受380V线电压而烧毁?

网友A:
发热管都是220V的吗?  是否都是几条并联后再星接的?? 那么你说的情况是有可能的,如果一共才3条加热管子接成星形的那么不存在你说的N线的问题。

-------------------------------------------------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楼主:
就是一个接触器上有三相,出现接三个发热管,然后三个发热管的另一端接公共N线,不知道是否为我所说的情况,还望指教

网友B:
如果三个接在一个点的话,这种可能性很小.

楼主:
那为什么会频繁烧坏呢,以前没有类似现象

网友C:
不太清楚,为什么三个发热管的另一端还要接公共N线,只须三个发热管的另一端短接就行了,不须在接N线了。

网友D:
你把零线给它接牢靠点不就可以判断是不是他的原因了吗?

新麦子~!

网友:
   可能电压不同 啊    看看 说明书啊

网友E:
其实这是星型接法 这里分了3线制和4线制

但是4线制笔3线制可靠点 在发生零点漂移的时候 3线制容易烧毁发热管

但是4限制不会发生这情况就是一相断路了其他的2相也能继续工作

网友F:
建议接好后测量一下电流,如果电流正常的话说明是加热管质量问题。三根加热管接成Y型接法的话(把星点接到N线上),应该不会导致加热管频繁烧坏。

网友G:
以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结果发现是没有安装400V/220V变压器的缘故,增加变压器后,回复正常。

网友H:
三根加热管功率不同中性点松动可能出现加在一根上的电压升高现象。

网友I:
跟加热管的生产批次,质量有关系吗?我记得原来我们的加热管是进口的,有段时间换成国产的,就老是烧管了,后又换成进口的了

网友J:
是不是其中的一相接触不好,造成另外两相串联

网友K(2010-05-25):
水箱中的加热管?水位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