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新版本软件10.1可以打开9.5做得工程吗?

楼主(2010-04-23):
如果用10.1的软件修改后是否可以用原版本打开?

网友A:
用10.1可以打开9.5,但修改后不能再用9.5打开

网友B:
如果用10.1的软件修改后是否可以用原版本打开?

最好对好版本,不同的版本打开的软件二进制文件不同

如打过补丁的intouch 软件,修改工程后,放在没装过INTOUCH补丁的新机器上,工程文件都有差异

请尊重版本号

QQ:325139815

网友C:
对的    好像intouch的分辨率在运行版的license下不能修改

网友D:
高版本是可以打开低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