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触摸屏主要用途是什么

楼主(2010-04-23):
1.触摸屏技术,其实就是使用它来绘制画面,在画面中实现显示/输入/输出/存储/报警等功能。触摸屏在工业应用中就相当于一个能显示又能与PLC进行通讯(实现各种功能)的一个智能设备。它也是有内存有编程能力的。
具体的,比如可以在上面绘制按钮,代替实际的按钮实现通断控制;在上面绘制数据输入按钮,可以输入数据给PLC中的寄存器;可以在上面显示plc的运行状态,如x,y通断可用灯亮灭来表示,还有实时显示已加工工件数目、生产线速度、电机电流等;某些品牌型号还有很多高级的功能比如直接可以制作配方表,存储在触摸屏中而非PLC中。等等吧。
不同品牌的触摸屏的编程方式是不一样的,有用VB编的,有直接用软件的等。
比触摸屏更高级,功能更强大的就是工控机了。差别只是工控机靠鼠标键盘输入,而触摸屏靠点击屏幕输入,还有就是价格。
这些在你用到的时候再学习该种品牌的触摸屏编程也不迟,基本都不困难。

2.说明KnX,KnY,KnM等这些组合的含义。
首先介绍一下,
位软元件:只有处理ON/OFF状态的软元件,如X.Y.M.X
字软元件:处理数字数据的元件,如T.C.V.D.Z等
但对位软元件,由Kn加首元件号的组合,也可以处理数字软元件,组成字软元件。位软元件的4位为一组,组合成单元。
K1:4位,K2:8位,K3:12位,K4:16位
比如K1X0表示X3~X0的4位数据,K3M13表示M24~M13的12位数据。注意在表示数据的时候,X3/M24是数据的最高位,依次下来,X0/M13是最低位。这在外部接线应用时要特别注意的。
K1X0在实际应用中,就是外部接入的4个输入点信号组合成一个4位的数据。如果X0接通,X1,X2,X3都不接通,那么在PLC中K1X0表示的就是则是0001。
那么他们和X、Y以及Z的区别就很容易理解了。 临海市东茂电气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驱动器无刷电机无刷电机驱动器、控制板、人机界面、CNC控制箱、配电盘、温控模块主机等 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0576-85155520 网址:http://www.tonman.com

网友A:
这玩意还真不能把它看得太重,能不让它完成尽量不让它来完成,否则一坏了整个设备就瘫掉了,让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网友B:
  还没玩过,这方面买什么书比较好学习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还真不能把它看得太重,能不让它完成尽量不让它来完成,否则一坏了整个设备就瘫掉了,让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网友D(2011-05-26):
呵呵,可以试试我们信捷的产品啊联系QQ394189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