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上电报警AC9故障

楼主(2010-04-23):
安川伺服上电报警AC9故障如何解决,原以为是编码器连接线接触问题,后将编码器直接焊接连线还是老样子,有三个电机来测试其余两个不会,可以排除驱动和连接线问题,有问题的这个偶尔会有一次正常(5%概率),请教各位!

网友A:
伺服马达的编码器出现问题,主要是性能不好,我以前维修过。技术交流可以打我的电话18903013165

网友B:
你好,你的电机编码器有问题了,要维修的话联系我,价格便宜,联系QQ197088656

网友C:
我厂里全是安川的,我可以给你解决这个故障,QQ:793116016

网友D:
A.C9报警说明驱动器与编码器之间不能通讯。惠州市技高科技专业维修安川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编码器---13556213286

网友E:
AC9是编码器里断线或是接触不良。中山志得机械  李先生18923312100

网友F:
线路干扰,检查一下接地或者线路辐射情况,该问题会导致最终烧坏内部通讯IC(7LB176或其他),上电就报AC9.

网友G(2012-07-26):
这是安川的通病 ,此故障我中心维修不下几十台,技术咨询电话:15612180902

网友H:
哈哈,全是广告,编码器故障是不假的,具体检查电机编码器,也许是连接线有问题,伺服驱动器本身出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I:
报ac9驱动cpu板调换100元,灵欣工控1361588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