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ACS550运行不稳定,怎么解决?

楼主(2010-04-23):
我用ACS550变频器7.5KW拖动3KW电机,电机拖动设备做往复运动,正常以设定频率运行,当感应慢速开关后减速由另一频率运行,此频率给出有PLC模拟量给出。由于老变频器ACS400变频器存在一定故障,但还能运行,所以更换了ACS550变频器;现在新变频器存在以下故障:当设备运行感应慢速开关后,切换到二级频率后的位置离终点越来越远,大约运行半小时后变频器带动设备又前冲,直接到达终点,好像不减速一样。重新启动设备后还是如此运行,多次调整参数也无济于事。矢量、标量控制都试过,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再更换回老变频器后运行平稳,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A(2010-09-08):
从PLC上找找原因吧,你确定PLC每次给出频率变换的点,都是那同一个点吗?

楼主(2010-10-17):
都是感应右侧慢速点后减速,这点无疑,如果感应不上就撞车了,现在又换上了老变频器,一切正常,说明PLC是没有问题的,电机和制动系统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变频器的问题无疑。

网友B:
变频器设置的问题吧,你看12组参数和应用宏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C:
你从新查看一下变频器参数,在调试,如果有何问题,我帮你解决.....黄小伟18703059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