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海为PLC梯形图与助记符两种编程方式如何相互转换?

楼主(2010-04-23):
首次学习应用海为PLC,用助记符编写好程序后想转化成梯形图再调试,可是在编程环境中不知道怎么转换。先谢谢了!

网友A:
海为PCL编程软件,各种编程语言之间是不能自动进行转换的,只能人为进行转化。

楼主:
谢谢,朋友!

 海为PLC编程电缆还是串口的,有没有USB。现在带串口的笔记本很少啊。

网友A:
海为好像暂时还没有USB的编程电缆下载线,不过想要用USB下载PLC程序,你可以多加一个USB转232的转换器,就可用海为PLC编程电缆下载程序了。

网友B(2010-10-08):
各种编程语言之间能自动转换就好了,USB转232的转换器,多少钱,哪里有卖?

网友C:
USB转232的转换器当地电子城有卖,质量参差不齐,选价格在50元左右的品牌线好一些,最好用串口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