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老是坏掉

楼主(2010-04-23):
接近开关新的刚换上去用了半天就没用了。物体接近是尾部灯会亮,可是触电不会动作。连续两个了,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是机戒的还是电子的?说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是机戒的还是电子的?说清楚。

机械的是行程开关。

网友C:
检测一下是否输出过电流引起接近开关损坏?

-------------------------------------------------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网友D:
看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E:
我们用的P+F的,也会坏,但坏的不会这么频。

网友F:
我们的很少坏的,你用什么品牌

网友G:
引用<物体接近是尾部灯会亮,可是触电不会动作。>谁能告诉我他在说什么吗?

楼主:
NPN输入接近开关,我也怀疑过电流但是查不出来

网友H:
选用三线式的,有些好的接近开关是带有过电流保护电路的,如果选用这种还坏,就要检查供电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I:
电压是否对。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引用<物体接近是尾部灯会亮,可是触电不会动作。>谁能告诉我他在说什么吗?

传感器动作了,但其触点没有动作。

查一下触点的外部使用回路。

网友K(2010-08-22):
最好将型号也一并写上,这样更好分析具体问题

网友L:
接近开关是不是发热。发热的话就是过流了

网友M(2010-09-29):
就是有动作,但是没有信号输出,要吗是开关的质量问题,要吗是你的参数不对或者接线错误,不懂可以联系我,你的负载带的什么?

网友N(2011-06-09):
大家好,我公司生产高品质接近开关,产品可以直接替代进口接近开关,产品质保一年,性能稳定,高抗干扰,反接保护,短路保护都有,欢迎来电15021961860 小李

网友O:
电压是否对。接线是否正确。

输出的负载是什么?

网友P(2014-01-06):
上海信吕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接近开关,可直接替代进口接近开关,具有防水,抗干扰,短接保护,反接保护,另有耐高温150度接近开关,产品质保一年。www.xinlvaut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