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东洋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0-04-23):
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本人有一台东洋变频器VF64,使用模拟量电压调速是无法调节,在面板上可以调节,多段数也可以。就是使用模拟量调节是始终无法调节。在模拟量输入调整检测显示电压检测值也没有显示,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测你10V,24V端子上在通电情况下都是10V,24V吗,如果 正常就是参数设置的问题,你将主频率源设为AI1控制,命令源设为外部端子控制

楼主:
对:herrick0 关于
你测你10V,24V端子上在通电情况下都是10V,24V吗,如果 正常就是参数设置的问题,你将主频率源设为AI1控制,命令源设为外部端子控制
内容的回复:
请问主频率是哪个参数,怎么不见有,命令使用端子台的

网友A:
所谓模拟量调速就是利用外部电位器来调速,你的外部电位器3个接头,一个接GND,一个接10V,一个接AI1或AI2(模拟量输入),你变频器的控制端子上应该有10V.具体的参数我不知道,因为我手里没有东洋的说明书,但是变频器功能都差不多。你说的这种情况我处理过几次了

楼主:
对:herrick0 关于
所谓模拟量调速就是利用外部电位器来调速,你的外部电位器3个接头,一个接GND,一个接10V,一个接AI1或AI2(模拟量输入),你变频器的控制端子上应该有10V.具体的参数我不知道,因为我手里没有东洋的说明书,但是变频器功能都差不多。你说的这种情况我处理过几次了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回答,你说的我都试过了,10V电源也是有的,模拟输入也是有10V变化的,我认为应该是设置的问题,但就是不知道哪里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