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变频电机通过PLC控制可以实现顺序启动并连锁,

楼主(2010-04-23):
多台变频电机通过PLC控制可以实现顺序启动并连锁,当一台电机启动后,给出一个反馈信号给PLC,另一台电机才能启动,当各台电机启动完毕后,又相互形成连锁,当其中一台出现故障时,全部停止工作。同时,还与输入PLC的各种温度信号,压力信号,水位信号,形成连锁,当温度过高,压力过大,水位过低时,电机也会停止工作。你们谁有这样的实际电路接线图啊,希望不是都来灌水的。

网友A:
1,PLC和变频器通讯。2,PLC要有模数模块。3,有人机界面,来修改温度,压力,水位等。这不是电路接线图能解决的。

网友B:
应该是要PLC+触摸屏才能解决你的控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