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USB-Host的大容量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

楼主(2010-04-24):
摘要 利用USB主控制器控制U盘作为数据采集系统的移动存储器。该设计基于USB主/从控制芯片CH375S,遵守大容量存储设备类规范中的BulkOnly 和UFI子规范,支持FAT16文件系统,实现了数据采集系统中可用U盘进行数据存储,方便与计算机交互;配合液晶和外扩键盘,可以完全抛开PC,实现采集数据的实时显示和指定存储区域内数据的查看。

关键词 CH375S USB-Host 数据采集系统 Mass-Storage类 FAT16 文件系统

引言

  随着移动数据存储领域的日益扩大,在嵌入式系统中实现USB主机功能,以实现利用USB存储设备进行数据存储的需求变得日益迫切。U盘作为新型移动存储设备,以体积小、速度高、抗震动、通用性强的特点倍受青睐,因此,在数据采集系统中开发出嵌入式USB主机控制U盘作为数据存储器,将具有良好的实用价值和应用前景。

1 USB大容量存储设备协议分析

  基于USB的大容量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主要是要实现嵌入式USBHost。要想设计出能直接读写U盘的嵌入式USBHost,就必须理解USB大容量存储设备协议。目前USB大容量存储设备软件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USB大容量存储设备软件结构示意图

  图1中,虚线左边部分是主机的驱动程序结构,也是嵌入式USBHost所要实现的。左边最顶层是FAT文件系统层API ,用于提供给用户访问存储设备的方法。U盘中的数据都是以文件格式存储的,FAT16因具有高度兼容性而被广泛应用于移动存储设备中。这里简要分析一下 FAT16文件系统结构和存储空间的组织原则。

(1) FAT16文件系统结构

  FAT格式的磁盘大致可以分5个部分:MBR区、DBR区、FAT区、FDT区和DATA区。
  MBR区: 又称主引导记录,其后为64字节的DPT(Disk Partition Table,磁盘分区表)。由于不需要从U盘启动,且U盘就一个分区,所以U盘上没有这个数据区。
  DBR区: 即操作系统引导记录区,通常占用分区的第0扇区,共512字节,由跳转指令、BPB、结束标志几部分组成。
  FAT 区: 存放文件分配表。文件分配表是一一对应于数据区簇号的列表,反映了所有簇的使用情况。每个表项单元的大小决定了FAT的类型,比如FAT16的表项单元为16位。FAT表一般都有一个备份。
  FDT区: 存放着文件目录表,位于备份FAT表之后。FDT由32位的目录项线性构成,记录着根目录下每个文件(子目录)的起始单元、属性等。FDT大小为32个扇区,最多可以保存512个目录项。
  DATA区: 是真正意义上的数据存储的地方,位于FDT之后,占据硬盘上的大部分数据空间。

(2) FAT16的存储空间组织原则

  当磁盘空间格式化为FAT分区时,FAT文件系统就将这个分区当成整块可分配的区域进行规划,以便数据的存储。FAT将磁盘空间以一定数目的扇区为单位进行划分,这样的单位称为簇。通常情况下,每扇区512字节的原则是不变的。簇的大小一般是2n(n为整数)个扇区的大小(每个簇的最大存储空间为32 KB)。一般采用逻辑块LBA(Logical Block Addressing)寻址方式。

  图1虚线左边中间的UFI/ATA驱动层将应用程序的访问转换成UFI或ATA命令/数据格式,与外部存储设备之间按照子规范UFI或ATA的定义进行命令/状态/数据的交换;最底层则是USB传输驱动,负责将上层的UFI/ATA数据发送到USB总线上以及接收从存储设备返回的状态/数据。 CBI/BulkOnly/ATA/UFI是USB Mass Storage类规范中4个独立的子类规范的简称。前两个子规范定义了数据/命令/状态在USB上的传输方法。BulkOnly传输规范仅使用Bulk端点传送数据/命令/状态,CBI传输规范则使用Control/Bulk/Interrupt三种类型的端点进行数据/命令/状态传送。后两个子规范则定义了存储介质的操作命令。ATA命令规范用于硬盘,UFI命令规范是针对USB移动存储而制定的。

2 嵌入式USB-Host设计

2.1 硬件设计

  系统采用增强型8051内核的单片机STC89C516RD+作为中央处理芯片,选用南京沁恒电子公司的CH375S作为USB主机控制芯片。

  STC89C516RD+具有64 KB的Flash程序存储器,1 280字节的RAM(256字节的内部RAM和1 KB的外部RAM),支持在系统/在应用可编程(ISP,IAP);CH375S是一款符合USB1.1协议规范的USB总线的通用接口芯片,支持 USBHost主机方式和USBDevice/Slave设备方式。CH375S具有8位数据总线和读、写、片选控制线以及中断输出,因此CH375S作全速USBHost 主机接口时,外围元器件只需要晶振和电容,就可以方便地挂接到单片机/DSP/MCU/MPU等控制器的系统总线上。考虑到读/写U盘或移动硬盘时一般都是以扇区模式进行的,所以要加磁盘数据缓冲区和文件数据缓冲区(都是512字节的整数倍),并且缓冲区越大,执行的效率越高,所以外扩了32 KB的RAM。

  USB-Host电路如图2所示。

  在图2中,CH375S芯片的RD和WR可以分别连接到单片机的读选通输出引脚和写选通输出引脚。CS可以直接由单片机I/O脚驱动。INT输出的中断请求是低电平有效,可以连接到单片机的中断输入引脚或者普通I/O 引脚;单片机可以使用中断方式或者查询方式获知中断请求。这里用中断方式,使用单片机的INTO。

  当WR为高电平并且CS和RD及A0 都为低电平时,CH375S中的数据通过D7~D0输出;当RD为高电平并且CS和WR及A0 都为低电平时,D7~D0上的数据被写入CH375S 芯片中;当RD为高电平并且CS和WR都为低电平而A0为高电平时,D7~D0上的数据被作为命令码写入CH375S芯片中。

2.2 软件设计

  CH375S不仅是一个通用的USBHost 硬件接口芯片,而且还内置了控制传输的协议处理器和处理MassStorage海量存储设备的专用通信协议固件,支持BulkOnly传输协议和 SCSI、UFI、RBC 或等效命令集的USB 存储设备,简化常用的控制传输。参考图1,单片机程序主要是构建FAT文件系统。

  设计文件系统,就是在指定的存储介质上,选择一种或几种数据组织方式,实现常用的几个文件API函数功能,最终实现数据的按名存取。

  从第一个分区数据结构的分区起始扇区数的位置读取512字节,为DBR,包括一个引导程序和BPB参数块。BPB参数块记录本分区的起始扇区、结束扇区、文件存储格式、介质描述符、根目录项数、FAT个数、保留扇区数和分配单元的大小等重要参数。

  根据保留扇区的数目可知FAT表的位置(分区起始扇区数+保留扇区数)。根据FAT的个数以及每个FAT表占用的扇区数,即可算出FDT的位置(FAT表位置+FAT表个数×FAT表所占扇区数)。FDT中保存着目录项,目录项中的文件首簇号就是读/写文件的入口。

  根据以上分析,即可设计如下文件操作:

  ① 创建文件。在FDT中申请新目录项。
  ② 写文件。当写一新文件时,需在FAT表中查找未使用的簇,并将该簇号写入文件对应目录数据结构中的起始簇号位置。当此文件长度大于一簇时,还需在FAT 表中对应的起始簇号位置填入下一可用簇的簇号,直到文件的最后一簇(FAT表中的相应位置填FFFF)。若磁盘有备份FAT,则须在备份FAT表的相应位置填入正确的内容。
  ③ 删除文件。除了将FDT中对应的目录项置相应标志外,还要修改FAT表及备份FAT表。将此文件使用的簇号位置清 0,表示此簇当前未被使用。

图2 USBHost电路框图

  由于在FAT16中子目录被视为特殊的文件,对其操作类似于文件操作,所以不再赘述。

  构建的FAT16文件系统对用户提供文件级API函数,如CH375_Creat_File( )、CH375_Write_File( )、CH375_Delete_File( )等,当执行文件级API函数时,将调用Seck_Empty_Cluster( )寻找一个空簇、Link_Cluster_List( )建立簇链、Seck_Sec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