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430-22KW变频器报警E0001

楼主(2010-04-24):
西门子M430-22KW变频器报警E0001是啥故障?

网友A:
是不是显示不清,应该是F0001,过电流

网友B:
仔细看下 是不是内部插件有松动引起的  然后看看驱动电路上的 黄色光耦 负责电流检测的,型号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技术咨询15052117309

网友C:
F0001一般模块坏了

网友D:
报F001除了模块坏,还有驱动板上的786J光耦坏了也有可能的,15000445176吴晓浩,有需要就问下我吧

网友E:
过电流,输入输出板烧坏了

网友F:
检查一下驱动,检测部分,问题一般这两个地方,

楼主:
检测部分的一个电阻阻值变大了,

网友G(2012-09-11):

这个应该是报F0001吧,过流,检测驱动及模块,没问题的话把786换了,再不行那就直接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