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的流动管线控件是不是有BUG,找大虾帮忙,急!!

楼主(2010-04-24):
我在组态wincc流动管线的界面,从网上下载的wincc流动管线控件:pipev.ocx和pipeh.ocx。当我用的时候发现这两个控件是有问题的,问题出在:

当我把管线和阀门进行关联时,即:把流动管线控件的"start"状态组态一个动态对话框,将其与阀门的打开变量进行连接,即阀门打开时,管线就显示流动状态,即把流动管线控件的“start”状态置1。问题出现了,当我只组态一条管线时,流动管线是正常的,显示流动状态;2条时也正常,当组态到第3条管线时,问题1:运行后3条管线全不动!当加到第4条管线时,又正常了,4条管线全是流动的。问题2:当加到第6条管线时,运行后管线又都显示不流动了!加到7、8条管线时,又正常了。当到第9条管线时,还是同样的问题,所有管线都不动了!

如果问题我没有表达清楚,麻烦您自己去演示一下!我在想是不是这些控件之间有某种联系呢,为什么管线与管线之间还能相互控制呢,百思不得其解,希望高手指点迷津!跪求答案!

先谢谢了!

网友A(2016-10-10):
我同样测试过,理解为可能是速度太快了,我复制几十条,速度放到200以后,好像都可以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