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调试参数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0-04-24):
我有一台西门子MM420变频器,想调试下模拟量输入的实验,但是遇到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BOP面板上总是显示几个基本参数,例如P0003,P0100,P0304-P307

中间的参数全跳过了呢,现在我需要P0701和P0702,不能显示,麻烦各位大侠了,怎样调告知小弟下,不胜感激!

我的邮箱bemy1004@126.com

网友A:
参数设置有几种模式,选择专家模式应该可以选时所有参数

网友B:
老弟呀,好好看看说明书,将P0003参数改为3 ,必须将P0010改为1,才可修改参数,记住修改完一定将P0010改为0 否则无法启动

网友C:
 那有一个参数等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老弟呀,好好看看说明书,将P0003参数改为3 ,必须将P0010改为1,才可修改参数,记住修改完一定将P0010改为0 否则无法启动

谢谢啊  可能我有点急于求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