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 模似量报警,亮SF灯。怎么办呢~! (在线等<此处内容被屏蔽>)急啊!

楼主(2010-04-24):
 型号为;6ES7 331-7KF02-0AB0

网友A:
SF是系统故障,若没有明显的故障现象,第一步就是断电,稍停顿一会,在重启

网友B:
SF是系统故障,检查一下是否有接地现象

楼主:
     我把源程序重新下进去就不报了。

       程序里可不可以设置,AI输入带电压的功能啊~!

 因为我们单位有的变送器是两线制的,但是AI不带电压。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改变程序的设置,让它带电压~!300PLC

网友C:
串一个5v的电压不行吗。难道硬件不支持还可以修改?

网友D:
应该是有接地的地方,我这里前几天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后来将接地点处理完就好了

网友E:
检查量程卡设置和硬件组态是否相符。

网友F:
可以将AI在硬件组态里设置为二线制的,同时将量程卡也设置为二线制的,这样就可以带二线制的变送器

另:最好不要在一块AI模块上既设置了二线制,又设置了四线制!

网友G:
7kf02 应该将模块上的量程卡设置成两线制电流,就可以直接使用两线制仪表。报警是不是有些通道组态了,但是却没有接线,所以断线报警。

网友G:
如果是的话你在软件里将通道组态成0-20mA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