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信问题

楼主(2010-04-24):
请高手指点下:我的PLC  S7200的开始编个程序传送进去了,用了强制执行指令,PLC上的状态灯也亮,电脑突然断电了,结果再打开电脑,就再建立不了通信了,强制灯还在亮 怎么解决呢?

网友A:
用另外一台安装Micro Win32 软件的电脑,连接试试看,要是能链接上PLC 说明你当前这台电脑驱动程序有错误,重装软件,或改用其他串口!  至于强制的灯亮,可能是你强制了 掉电保持区的位,就是你看到的结果!

楼主:
感谢这位同行的回答,我的编程软件是STEP7的V4.0,换了另外一台也不行,只要是PLC掉电后有强制的都不能建立通信,但没建立强制的能通信,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很迷茫……

网友B:
你的通讯电缆时山摘的吧

网友C:
停止的状态下,是否够解决。不行的话,清除PLC内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