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地不接对PLC有影响吗?

楼主(2010-04-24):
5号公共地不接对PLC有影响吗?

网友A(2010-06-25):
我从来都不接地的!!!!!!!!!!!也从来没有问题!!

网友B:
最好按规范接地,如果是因有些老式的三相四线制系统,在变频器等电力电子设备开机时对PLC有影响,将PLC不接地后,也应考虑将电源、强电驱动端通过避雷器接地,以防入侵波损坏PLC。

网友C(2010-08-27):
没有问题,可以不接。

网友D:
         如没有大一干扰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PLC的接地线一般按要求接地减少因外部信号干扰对PLC的模拟量信号的波动,及防雷击事件发生。

      特别是PLC有模拟量控制,有大量变频器等到,或是有别的电波--

网友E:
会有影响的。。。。。。

网友F:
应该是有的,对开关量和模拟量信号都会有干扰,还有打雷也会有影响

网友G:
1、如果有条件,就接上吧,包括功能接地端子和屏蔽接地端子————这两种端子的接线还得单独接地,不能公用接地。

2、在满足不了的情况就公共接地吧。

3、如果接地线都没有,让接线工或负责电源的整改,如果不方便就算了吧————难道你自己花银子花精力去拉线???

网友G:
4、如果不接线造成设备无法正常运行,那就必须整改。

5、如果不接地线只是造成隐患,那么在你尽力了的情况下,就算了吧。

网友G:
6、不要骂我不负责任。出来混的,尽力了就不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