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编程软件是否有在线编辑功能?

楼主(2010-04-24):
如题,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修改程序后要停机从新下载,海为没有在线编辑功能还是我不会用?

网友A:
海为编程软件没有在线编辑功能,使用过程中修改程序后要停机重新下载。如需帮助可致电海为技术支持,0592-5593035转801。

楼主:
和我想象的一样,谢谢。只是感觉不习惯而已。

网友B(2010-08-02):
这个也不是很方便啦!!

网友C:
没有在线编辑,海为仿真不错。

网友D(2010-10-29):
海为仿真的确不错,不过我想问如果修改程序后,重新下载后,会覆盖原来的程序吗,还是事先须删除原来的程序?

网友E:
硬件配置、程序、注释可以分别部分下载,只要下载选择了程序部分则下载后会自动覆盖原来程序,原来停电保持数据会保持;如果需要停电保持数据也清除则下载时选择“带清除下载”选项下载;如果选择“禁止上载”选项下载则下载后无法上载;如果有定义了表格数据如“初始寄存器值”表则下载时所有表格数据会随程序一起下载。“初始寄存器值”表的作用是定义寄存器的初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