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与S7-300的通讯

楼主(2010-04-24):
大家好,我现在有问题请教大家,我现在用到的是S7-300与S7-200的通讯,是DP通讯;S7-300的主站,S7-200的从站,200上我加了一个EM277,我现在硬件部分我都组态好了,主要是我现在弄不明白程序怎么写。例如:我VB0--VB7对应300的PQB0—PQB7,VB8—VB15对应的是300的,PIB0—PIB7;我要用300当中的I0.0控制200当中的Q0.0,程序我该怎么写?请朋友帮忙

网友A:
S7-300: L IB0
                 T QB0

S7-200:  ----------| V0.0|-----------------------------(Q0.0)

Regards

网友B(2010-12-09):
             我也正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C:
是不是

L I0.0

T Q0.0?

网友D:
你300中的硬件组态就有问题(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I0.0是300的一个开关量输入点)那么VB8—VB15对应的是300的,PIB0—PIB7就错误了。IB0也包括I0.0。

程序同1楼的就可以做到,300:i0.0--Q0.0   200:V0.0---Q0.0

QQ:250679054 注明工控网

网友E:
需要将300的 I0.0通过MOVE指令将它发送到200PLC,  在此I0.0对应于V0.0 ,  在200PLC里用V0.0驱动Q0.0  .

网友F(2011-11-01):
西门子plc间的通讯问题qq:1759372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