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变频器怪故障

楼主(2010-04-24):
请教普传变频器工程师 普传PI7100  22千瓦变频器上电 运行到43赫兹就报OC-P 43赫兹以下正常  后来我去了模块运行故障依旧 驱动板316全部换了 还是这样  不知道主控板那里出了问题 请指教

网友A:
驱动反馈电流上的电阻仔细测下 有的因为变质了 不怎么发现, 把电解电容都换掉 驱动上和开关电源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