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在启动时OU3

楼主(2010-04-24):
各位老师:我单位一机器上的变频器在启动时频率超过20Hz就出现OU3.看了说明书上也没有找出原因.打电话问了经销商.他让我把F40调整一下,经调试当F40改为20%(最小值)时,频率只能加到42Hz(超过42Hz时仍然出现OU3),而且在42Hz以内时,频率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单位急待着要用这台机器.请好心老师指点,我应该如何设置.
注:这台11KW变频器型号是G11,驱动的是一台7.5KW的电动机,而电动机驱动的是经蜗轮蜗杆减速后再驱动槽轮机构使工作台作间歇转运.电动机作功相当于一个单缸往复泵,半周作功半周轻负载.
急盼帮助!祝好心人天天快乐!

网友A:
查查代码是什么意思。然后处理

网友B:
你是加速的时候OU3?  那就是加速中过压咯? 你变频器接地有没做好,柜子的接地有没做好,电机有没有接地方面的问题,可以适当延长加速时间,如果不行的话,也许变频器内部有问题了  技术咨询  15052117309

网友C(2010-05-27):
        OU3是代表恒速过电压, 可调整F06 降低输出电压。再看一看变频器输入端电压是否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