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一上电,电机就转了

楼主(2010-04-25):
华中数控,电机端盖螺丝松动,拧紧后安装上,伺服一上电电机就转了,然后就抱误差过大,什么原因?更换电机就正常

网友A:
伺服编码器问题

楼主:
故障原因说下,弄也弄的明明白白

网友B:
编码器干扰问题,建议在线监控编码计数脉冲,看电机与数据是否同步,呵呵!

网友C:
要看是电机编码器侧,还是电机与支架连接部分。

支架连接部分也许是电机轴与丝杠轴不同心,蹩劲造成,超调,误差过大(联轴器调整有限)。

编码器侧,则有可能如“心茫然”所说编码器问题。

你的电机应该是登奇的电机。你可以把电机发回登奇请他们检测下。

网友D:
编码器坏了,我用三菱J3的时候遇到过。换个电机就好。

网友E:
可能是编码器位置不准了

网友F:
有两个问题:

1、动力线相序接反。一通电即会运行,偏差报警。

2、速度增益过大,速度积分不匹配。同样偏差报警。

网友G:
发现“电机端盖螺丝松动”,那么编码器本身出了问题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比如磕碰了,比如进的脏东西。

网友H(2010-09-27):
编码器问题了,我也遇到了,这个故障把我整了一天,换了电机就好了。

故障现象是这样,上点后快速转一下,然后报警,报警内容是位置超差。

网友I:
编码器报废、电机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