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探讨可以替代三菱FX系列的PLC

楼主(2010-04-25):
目前市场上有很多仿三菱PLC(FX)的单板机,软件和编程电缆相同。

指令支持程度不详;

请用过的朋友或者厂商一起讨论一下,产品之间的差异和应用效果

网友A:
效果会有不同,具体细则可到亿万网上面去找找,里面有详情。

网友B(2010-12-11):
除了士林,其他仿制品质量实在……

网友C:
像三凌、东森等都是模仿三菱的。具体有多少模仿度,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