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R-D720S-1.5K变频器疑问

楼主(2010-04-25):
我采用三菱FR-D720S-1.5K单相变频器拖动0.75KW三相电机,电机铭牌220V/380V,3.48/2.01A,角形/星形,电机我采用三角形连接,为何空转电流变频器显示4.2A,是不是接线错了,还是?

网友A(2010-06-13):
电机接线错了@!请检查一下,大家互相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