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用590+启动时,是先合接触器后使能好还是先全能后合接触器好?

楼主(2010-04-25):
最近做了一个项目,其中用到了590+直流调速,直流电机160KW,使用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问题:端子C3——启动、C4——点动、C5——使能,590说明书里正常启动是:C5、C3提供24V电压;点动是:C5、C4提供24V电压。使用这种方法时会出现:每次启动或者点动时主接触器都会吸合,而主接触器吸合时声音非常大,可谓惊心动魄。

这时意见分成两派:

                  1、一些人认为:这样频繁通断电,一、有损接触器寿命;二、通断时造成电流过冲,损坏整流逆变电路。应该改变电路:主接触器改成外接,每当C5使能时吸合接触器,再在启动、点动时给C3、C5,C4、C5提供24V电压,这样大减少了主接触器通断次数,因为一天当中,只要是刚上班时将主接触器吸合,平时要启动时只需给C3加电便能启动,要点动时只需C5加点便能点动,既有利于保护驱动器又有得主接触器,一举两得。

                  2、另一些人认为:一、认为说明书里就是这么写的,就应该按照说明书里这么接,厂家做驱动器这么多年,已经很成熟,我们能想到的问题厂家应该也能想得到;二、接触器就是用来频繁通断电的,里面有灭弧装置;三、不用时应该切断电源,可以停止整流部分工作,有利于散热;四、接触器成本与整流逆变模块相比要低很多,应该以牺牲接触器寿命来延长驱动器寿命;五、驱动器上有电抗器,通断电时一般不会造成电流过冲。

                   现在请问大家:哪种接法更为妥当?

附590说明书截图:

1中的接法为:平时C5常通24V电,并且同时给主接触器加220V交流电,使能时便吸合接触器给驱动器加电,要启动电机时只要给C3加24V电便能安静地启动,要点动时只要给C4加24V电也便能安静地点动,不必频繁吸合释放主接触器。

楼主:
顺便问下:160KW的电机,如果改成用交流电机和变频器来带动这台机器,启动时和慢速运行时交流电机吃得消吗?注:本项目对速度精度要求不是很高,但惯性较大。

网友A:
说明书有没有看,A2.,A3.A4,给你做什么的。A4给正负电压电机就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说明书有没有看,A2.,A3.A4,给你做什么的。A4给正负电压电机就转了。

说明书我的贴子里有截图,正常启动用C5、C3,点动用C5、C4。你所说的A2、A3、A4好像是模拟输入量,跟启动、点动好像没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说明书有没有看,A2.,A3.A4,给你做什么的。A4给正负电压电机就转了。

再给你附张说明书截图看看

楼主:
忘了截A2端子,补上:

网友B:
C3提前合上,,然后C5,,然后点C4就可以

网友C:
合闸没有冲击电流的,只是频繁启动对接触器不好,最好和伊利说的,C3,C5一直工作,正反点动用C4,C6,说明书里有详细的说明。如果想改成交流的,最好用矢量控制器来做。

楼主:
对:非洲小马哥 关于

合闸没有冲击电流的,只是频繁启动对接触器不好,最好和伊利说的,C3,C5一直工作,正反点动用C4,C6,说明书里有详细的说明。如果想改成交流的,最好用矢量控制器来做。

内容的回复:

C3、C5一直工作的话电机就一直运行,我试了一下,C3、C5、C4跟C9同时短接时,是启动优先,也就是说C3、C5一直工作就能实现点动优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C3提前合上,,然后C5,,然后点C4就可以

你是不是也支持主接触器要一直合上?

网友D(2010-05-3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在接触器吸合是的冲击电流,对变频器干扰造成变频低压报警!我使用的方法和楼主相同!c5长接c9 c3启动 c4点动 c6正反切换!目前想让接触一直闭合,不知道通过设置可以吗!一直没找到相关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