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使用变频器时一般用V/F模式还是用矢量变频控制??

楼主(2010-04-25):
矢量变频控制是恒转矩控制,相当来说性能应该更好,但平时好像V/F模式使用得较多,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看你用在什么方面了   如果是电机负载 相对  矢量的要好很多  低频力矩大  是我在实际用时 感受最大的  当然调试也稍微麻烦一些 价格也贵一些。V/F控制对转速要求没有矢量的那么高。一些模糊的不能实现完全同步的设备上 还是VF好些 可以避免跳过流

楼主:
一般用电机上,速度控制要求较高,同时调整范围大,低频时力矩大,

对于高度麻烦这个问题,我在实际使用时,就是只把V/F模式改成了矢量模式,就可以了,也没觉得麻烦啊!!

楼主:
对:fabion 关于

看你用在什么方面了   如果是电机负载 相对  矢量的要好很多  低频力矩大  是我在实际用时 感受最大的  当然调试也稍微麻烦一些 价格也贵一些。V/F控制对转速要求没有矢量的那么高。一些模糊的不能实现完全同步的设备上 还是VF好些 可以避免跳过流

一般用电机上,速度控制要求较高,同时调整范围大,低频时力矩大,

对于高度麻烦这个问题,我在实际使用时,就是只把V/F模式改成了矢量模式,就可以了,也没觉得麻烦啊!!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