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报F008

楼主(2010-04-26):
一台6SE70 75KW。用整流回馈单元供母线,整流回馈单元坏,逆变没有明显损坏,修复后,拖5KW电机没有问题,拖一台37KW电机,运行至十几HZ时电机抖动厉害,输出电流跳动明显,能有七八十个电流,然后报F008。如果负载再大,直接启动就报。母线设定430V,监测也没有下降,感觉问题应该是出在了逆变,但又查不出什么问题,迷糊中。。。。。。望各位老师能指点一二,先谢过了。

网友A:
逆变驱动电路有问题造成三相不平衡所以电机抖动,有问题可联系QQ1045337185

楼主:
十几HZ以下不抖动,如果把母线电压调高一点,这块也抖动,但是抖过这一段到50HZ就不抖了。没想明白。

楼主:
再说,驱动板我己经全弄过了,光耦,电容,包括达林顿管子我都换过了,实在找不出什么问题。郁闷ing.............

楼主:
明天接着试,各位老师,都来指点一下吧,在下实在是有点迷糊了。谢谢谢谢!

网友B:
本厂设备报f008是因为滑触线接触不良,短时间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