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无线DTU 虚拟串口问题

楼主(2010-04-26):
小弟 最近在做GPRS 无线DTU 工程 用的是深圳宏电公司的H7710系列无线DTU。下面总记5个DTU站点,下面DTU站点都已经配置好了,数据收发都正常。我用的是TIBBO的虚拟口转发软件,现在出现一个怪问题,当我系统运行一段时间以后(2-3之内),5个虚拟口之中会有一个虚拟口显示连接不成功,并且数据收发也停止。为了这个问题,我问过宏电的技术支持(他们说是虚拟口被占用了),按照这个意思我换了一台新电脑,新装的系统,里面只有我们使用的软件,没有多余的软件做测试(去证明系统虚拟口被占用的问题)。可是现在问题又出来了,我测试了一个周末,可现在还是有一个虚拟口显示连接不成功,并且数据收发也停止。我想请教高手是不是虚拟口设置里有什么地方我没有设置好。还是有别的原因,急。在线等帮助!

网友A:
楼上的朋友所说的情况我总结分析有以下几点:第一点是你使用的DTU可能是采集数据量比较频繁,同时虚拟几个串口一起采集的话,会占用WINDOWS很多资源,导致电脑运行不过来,就会有这种情况。第二点有可能是你电脑装的一些软件,如似360或瑞星在线监测,这类软件都会阻止程序运行。如果用拟虚串口对联就不会有这种情况,我们公司的GPRS用的是串口对联方式,只采用一个虚拟串口对连(上位机软件用COM1现场多个DTU用COM2)来实现与多个DTU进行通讯。详情可以加我QQ:601677255    手机:13530585519

网友B:
请问楼主,你上位机的软件是什么软件,会不会与你上位机数据采集软件的驱动有关系?

网友B:
另外,你的DTU 参数配置会不会有两个相互冲突?

网友C:
公司名称: 厦门蓝斯通信有限公司
联 系 人: 王宇(先生)
联系电话:18653152013
邮箱: wxshppp@foxmail.com
MSN:wxshppp@163.com
QQ:550859924
网址: http://www.xmlenz.com

我公司DTU支持多家公司的组态软件 组态王 三维力控 昆仑通态 易控 紫金桥 等等 以及各种虚拟串口软件TCP2COM...

网友D:
虚拟串口软件认真设置就好。多看厂家提供的说明书,楼主所说的虚拟串口软件不熟悉,最好找有配套虚拟串口软件的DTU厂家技术支持。

www.four-faith.com   四信